液压伺服阀故障分析与排除 {转载 BY704研究所}

楼主(2011-10-13):
故障分析
1 伺服阀不动作,导致执行元件不动作
内部零部件损坏;滑阀卡死;喷嘴堵塞;内部滤网堵塞;供油压力低、阀安装平面度差;伺服放大器故障;

2 经常出现零漂
阀本身造成的零漂;油温变化;供油压力变化;油液污染;电气部分的零漂;机械零位和电气零位的重合;机械对称性;

3 伺服阀输出流量少
供油压力低;供油流量不足;放大器的增益;污物堵塞、卡死

4 动态特性、稳定性差、稳态误差大
参见伺服系统教材

5 无信号输入,但执行机构向一边运动
主阀芯卡死在一定的开口位置;零位偏移;

6 零位泄漏增大、压力增益下降
阀配合间隙增大;控制边棱角损伤

BY704研究所

网友:
高频振荡呢?比较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