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KW的电机,转速1440调到1226.5,用什么变频器?

楼主(2011-10-13):
各位大侠好!

怎么把11KW的电机(转速1440),调到1226.5(或1227也可以),用什么规格,多大的变频器啊?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厂家或经销商,把你的要求给他说下,他会帮你选型。

网友(点评):
好好利用厂家的技术力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找厂家或经销商,把你的要求给他说下,他会帮你选型。

恩!不错我去问问经销商的还有安装尺寸!

网友B:
普通的变频器好像不能把转速控制的这么精确吧?
变频器只是改变电机的频率,转速跟电压和负载都有关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变频器好像不能把转速控制的这么精确吧?
变频器只是改变电机的频率,转速跟电压和负载都有关系的。

变频器不是在极频之下是恒转矩无极变速吗.极频之上是恒功率无级变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点评):
对。工频以下恒转矩,工频以上恒功率

网友:
要在电机上装上编码器,用变频器实现闭环控制。

网友(点评):
矢量变频

网友(点评):
是这样,但我没试过

网友:
学习一下,看看各位建议

网友C:
楼主的系统可以在电机轴加装编码器,选择15KW带编码器输入接口的变频器直接控制,如西门子masterdrive系列变频器或艾默生EV6000 系列变频器等。
可以在电机轴加装编码器通过PLC控制普通变频器形成闭环控制,实现对电机转速的精确控制。

下面附段在其他设备控制的简介(下面介绍的使用了两个编码器,楼主的控制使用一个编码器即可)。

PLC,编码器,变频器实现同步控制的一种方法简介:变频器与可编程序控制器通过RS485通信连接控制电机速度;可编程序控制器根据编码器测出的现场速度改变变频器频率;触摸屏设定工作参数。

1,设备工作原理简介。

设备的用途为印刷后续加工,全自动覆膜机。

工作方式为把单张纸表面覆一层塑料膜,使印刷品表面看起来更亮,并保护印刷表面的图文。比如色拉油的包装标贴,或者某些书籍的封面。

首先,一张张印刷后的纸张通过直线传送到腹膜滚筒,然后通过滚筒施加的压力,使纸张与薄膜贴合在一起,最后把纸张与薄膜接缝处切开,具体的工序不赘述。

2,主要技术难点。由于纸张是一张张的传送到滚筒,薄膜是缠绕在滚筒表面的,要使它们贴合在一起,并且每张纸之间不能有间隙。通俗的讲就是:把一张张的纸,首尾相接的贴在一卷薄膜上。纸张通过直线传送到滚筒上,薄膜通过开卷机构附在滚筒上,然后压在纸张表面。

这里,直线输纸机构与滚筒分别有两个变频电机驱动,所以要求两个运动机构的表面线速度必须一致。只有这样才能使纸张之间腹膜以后不留有空隙,控制精度要求误差不能大于1毫米。纸张的长度是可设定的,比如,某次是要求一万张同等长度的纸张,下一次有可能是另一种长度规格的纸张。滚筒的直径确定不变。

设备安装2个旋转编码器,分别检测输纸机构与滚筒的线速度,plc根据计算的速度调节变频器的输出频率使它们的线速度保持一致。在计算过程中由于存在圆周率,必需把计算的数据取整。这样经过乘除计算后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数据。计算的过程中数据取整只有把数据同时扩大1000倍或者10000倍才能得到比较准确的商。

plc的被除数是有限制的不能太大,否则溢出。在这里选择1000p/r的旋转编码器。就可以直接把纸张的长度分成1000份。并且把数据扩大1000倍。关于这些是具体设计变程过程中选取的。在这里只是说明一下。不再把数据计算一一演算。

根据数据计算结果不停的比较两个数据。依据比较结果加减从变频器的频率,使两个机构的表面线速度保持一致。比较周期为20毫秒,加减的频率单位为0.01赫兹。

3,系统组成。编码器2个,分别输入plc的两路高速计数通道。两个变频器通过plc的rs485通信口改变频率,组成简单的闭环控制系统。具体的关于plc与变频器通过485通信连接不在这里具体说明。大家可以参照modbus通信协议和支持它的变频器手册。具体的方法将在以后的文章里跟大家交流。

网友(点评):
这个有空要跟大侠学习学习,以前我公司一个搞电控的,就是用普通电机加变频器加编码器,做同步控制,最后还是搞不定

网友(点评):
普通变频器只能控制你的大概转速,没你要求的那么精确。

网友:
用什么变频也不可能达到误差一转的效果,要求这么高还是用伺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系统可以在电机轴加装编码器,选择15KW带编码器输入接口的变频器直接控制,如西门子masterdrive系列变 ...

谢谢大侠的回答,已经用编码器闭环控制解决了。

网友(点评):
兄弟的效率很高的,祝贺你吧问题解决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的回答,已经用编码器闭环控制解决了。

恭喜啊,呵呵。。。。。

网友:
难度挺高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大侠的回答,已经用编码器闭环控制解决了。

楼主最好,是怎样把问题解决的》说一声,让大家都学习学习,呵呵

网友:
社区力量很大啊,太给力了

网友(2011-12-03):
可以啊,要买变频器找我,但是如果你加负载了转速可能会改变哦。我是销售维修变频器 plc 触摸屏的,论坛里有需要的可以找我啊。
1379738058  11kw 变频器 2400元,普通的,质保18个月。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直接用调速电机--!

网友(2013-01-14):
用变频电机

网友(2013-05-05):
建议楼主还是用机械变到所说的转速吧

网友(2013-07-09):
变频器都可以

网友(2013-10-22):
普通变频器只能控制你的大概转速,没你要求的那么精确。

网友:
控制这么精确?希望各个大神都来说说,让小弟也学习学习!

网友:
负载变化不大的话,直流电机调速可以非常准确和平稳

网友(2014-06-11):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系统可以在电机轴加装编码器,选择15KW带编码器输入接口的变频器直接控制,如西门子masterdrive系列变 ...

有实例~很有说服力,谢谢!

网友(2015-01-04):
做个闭环系统,我们以前做收卷机时就是用的闭环系统!

网友:
还是不懂 调速电机和步进电机普通电机有什么关系没有呢?

网友(2015-07-05):
新人进了学习,了解

网友(2016-05-14):
感觉学到很多东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