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在焊接时怎么样做到变形最小?

楼主(2011-10-13):
请教各位大侠,不锈钢在焊接时怎么样做到变形最小

网友:
根据你的焊接工艺有关,电流大小,什么样的型材等.

楼主:
就是不锈钢板的焊接,我厂焊接10mm以下的不锈钢都存在变形比较大的问题,电流太小了也焊不上呀

网友:
焊接顺序,焊接电流 ,焊接工装  控制变形

网友:
    不锈钢焊接与普通钢 焊接相比变形大是存在
的,由于 热导率低和线膨胀系数大所致。。。

网友:
热导率低和线膨胀系数大所致

网友(2011-12-13):
有好的工装的话,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控制变形

网友:
焊接电流,采用反变形,正确焊接顺序,编制合理焊接工艺

网友:
是工艺上的问题还是 焊接工装上的问题 你们有考虑 过采用新的焊接工装吗? 方便留给邮箱给我吗? 我是专业做焊接工装方案的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楼主 如果你们换个新的夹具 或许效果会好点

网友:
钢板具体焊接位置,要求,对接形式等,最好法个图纸。问题不清楚,方案无从说起。

网友:
关键你的产品时什么样的结构  是否可以工装上考虑

网友:
我们公司焊接不锈钢时,先隔一段点焊一下,然后再通焊,焊接后再刚性的矫直,然后退火,再稍微的矫直以下。

网友:
焊前预热和焊后缓冷,配以合适的焊接工艺参数,并用相应的工装夹具进行固定!这样焊接变形量基本可以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