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加工一个公制外螺纹,求助

楼主(2011-10-13):
现加工一个公制外螺纹,要放在加工中心做。由于没有这方面的经验,请各位有做过的说说怎样铣螺纹,大家一起讨论一下。系统是是法拉克的,貌视有个G33代码,不知是否能用。

网友:
用G02或G03,不用G33算好直径走圆和Z轴,每圈走一个螺距,有卖螺纹铣刀的。

楼主:
回二楼:我想问一下,螺纹铣刀片不是有刃长吗?刃长如果够长的话可以直接走圆弧吗?一定要三轴联动吗?

网友:
如果是加工中心的话肯定得3轴联动。用车床不是更好?

网友:
肯定用三轴联动螺旋铣了,刀的话可以买,也可以自己磨了。只要把程序宏程序搞好就行了。

楼主:
问题是如果刀刃比丝锥有效长度更长,为什么还要三轴联动呢?直接走个圆弧不就行了

网友(点评):
走圆弧出来的是一个圆,而螺纹是螺旋线。所以要在走圆的时候加上Z轴才可以。

网友(点评):
哦,我懂了,一开始没转过这个弯来

网友:
用螺纹铣刀,编号程序就可

网友A:
如果可以的话,直接用普车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可以的话,直接用普车得了,

呵呵,如果能用普车我就不说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呵呵,如果能用普车我就不说了

具体程序是怎样?能举个例子吗

网友(2012-02-28):
用G03 或 G02 再加上 G41   磨一刀就可以加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