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材内孔加工 白钢刀怎么磨 ?

楼主(2011-10-13):
   铝材的 孔径12MM  公差0.05   孔深40     请师傅们教小弟磨一下刀 .
   说明  : 我是先用10.5的钻头打孔再车的!
               第一刀粗车铝渣排不完,有时排出来也会缠在刀上,第二刀精车内孔肯定会花。
   试着改变过转数  以及进给速度  没明显效果。
   我做数控车床才1年多  细长内孔加工没什么经验  。

  师傅们内孔刀就真的那么难磨吗? 要怎么开槽 ........ 小弟不甚感谢!
怎么控制好切削流  ...?

网友:
磨锋利点 加柴油车......................

网友:
直接钻出来,没啥难度吧

楼主:
要是能把切削流控制住   全往孔外跑  那就太妙了
可是磨不好内孔刀啊! 刀子是HRC66度的

网友:
直接钻出来,没啥难度。
  0.05已经很宽松了。

楼主:
钻出来的没用的   里面要放密封件的 粗糙度有要求的了

网友:
细长孔加工,又要保证精度和表面质量。刀具不能磨的太细长,要不容易震动,表面就花了。刀具前角要大一点,也就是锋利一些,
刀会断是因为你下刀太多,铝削来不及排出来,下刀少点每次20丝左右,
至于切削槽,槽不要太宽,要不铝削不会自己断的。

网友:
磨成正的刃倾角(刀尖在最高点)。

楼主:
请问开槽有何讲究呢?  深一点?浅一点?宽点还是窄一点呢?
谢谢你!

网友:
选用带内冷的抛光钻,一次钻成形,精度绝对能达到,而且内孔表面光洁度也能达到!我们公司给客户做的成形钻头就是钻发动机相关的零件的,全是铝铸件!

网友:
可以打11.5的孔,刀子的卷屑槽要开成轴向的

网友:
5丝的公差哎,用我们公司钻头完全可以钻孔的啊,干嘛还要去车,效率又低得很

网友:
量大的话可以用钻铰刀加工,精度完全可以达到。自己磨搪刀的话刀具径向后角要比车外径的刀大,径部避空0.5mm就够了,磨好后可以比照要搪的孔径,断屑槽可以参考铝用机夹精加工刀片,

网友:
直接钻出来,没啥难度。

网友:
我对细长孔一直有一个设想,就是在钻头的钻杆位置加一个轴承,外径正好等于孔内径,岂不是很好。不知道行不行的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