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最大过盈量--探讨

楼主(2011-10-13):
  各位同行在工作中肯定经常用到轴承,一般来说轴承和轴的最大过盈量不能大于直径的1/1000。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经验值是怎么得出的,大家有兴趣可以跟帖,谈一下你的看法。
  提示:最好帖点公式之类的,毕竟我们都是工程师,要显得专业点

  • · 基础|主题: 801, 订阅: 87

网友:
没有准确公式,没有听说谁有,阿拉与SKF、FAG的家伙都探讨过,这两家的理论还有点区别,小鼻子与他们的区别更大,因为压缩比是不一样的,米国与欧洲的说法有相似之处,

即:先设定材料的屈服极限,安装应力不能超过屈服限的一个百分比,必须是弹性的。

因为大家对屈服极限的规定不同,就没有后面的精确数据了,大虾假如能玩一个公式,精确的,阿拉估计起码有5万的薪水,刘皇叔定在门外恭候,哈哈,可以试试看,

网友(点评):
哈哈,大侠说笑了,我这种三脚猫水平哪能搞出精确的公式。 只能来个大方向的理论解释,材料受拉力时,其应力p=E*e, E:弹性模量,e:变形比例。 现E=200Gpa, 变形比例为0.001时,其应力达到200Mpa, 差不多是A3钢的屈服

网友(点评):
超过范围就不是弹性形变了

网友(点评):
关键是轴承钢不完全遵循阁下的那些计算公式,尤其到高应力状态以后,差异比较大,呈现非线性的特征,还与厚度,热处理硬度等等东西有关联,大轴承与小轴承材料成分又有差异,比较复杂,但阿拉信大虾能玩,哈哈

网友(点评):
大侠一针见血,非线性是个难题,阿拉这种水平只能理解线性的简单问题,哈哈。要玩好一个东西,深入研究下去,阿拉心有余而力不足,没办法,从小就比较笨 哈哈

网友(点评):
顺带着问下大侠,知道国内哪家做转盘轴承比较靠谱吗?以前没用过这玩意,正啃书呢,呵呵

网友(点评):
关键是要有精神,哈哈,阿拉前辈经常这么教育阿拉,阿拉以前小,不懂,长大了,问人家一句,你为什么不玩?前辈都撒腿就跑,啊哈,跑远了,还教育阿拉,现在居然有晚辈这么教育阿拉,为什么玩不出来?

网友(点评):
你说的是回转支撑吧?阿拉不叫转盘轴承,徐州的不错,老厂家了,质量稳定。但外资还是不用,小鼻子脑袋晃的象拨浪鼓一样,必须用小鼻子自己的,他给你银子,而法国佬,连日本货都信不着,必须是德国的,

网友(点评):
看老板意思了,估计最后还得买德国的。不过阿拉必须先能说个所以然,不然被鬼子一问,啥都是可能也许,就丢人了,混饭不容易啊,哈哈

网友(点评):
阿拉喜欢与鬼子玩,你认真!阿拉比你还认真!你能说到哪里,阿拉也一样,但与国人不能玩,你说的不如他,他笑话你,你比他知道的多,他骂你,是真急,

网友A:
请教元帅:这个“安装应力不能超过屈服限的一个百分比”是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元帅:这个“安装应力不能超过屈服限的一个百分比”是多少?

看到998元帅不在,冒昧露下头
螺纹预紧力按照屈服强度70%计算,你可以认为这里也按这个计算。
其实这个百分比没有什么意思,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知道个前因后果就可以了。
有不足处,还请998大侠指正。

网友:
长见识了~~~~~~~~~~~以后多点这种讨论就好了~~

网友:
这个要是要是计算的话,我觉得可能得考虑两个极限状态; 1 、过盈量不能太大,限制条件就是不能超过轴承内圈强度,或则变形不影响正常转动。2 过盈量不能太小,轴承与轴之间的摩擦力不能保证一起运动。当然这两种情况都得考虑温度、转速对过盈量得影响。要是推到数学模型的话,可能温度场不太好确定,其他的应该问题不大,能列出来。

网友B:
当然,要是再考虑998说的材料非线性问题,就更复杂了,方程能列出来,不一定能算出来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当然,要是再考虑998说的材料非线性问题,就更复杂了,方程能列出来,不一定能算出来了,哈哈~

其实很多问题现在没法用数学方式表达,现实的影响因素未知因素很多。
实际计算式会用到很多实验数据,数据曲线图,这其实也能看作工程界的一种取巧,或者说对非线性的妥协。
我一直反对刚开始就用有限元软件,如果没有基本概念,没有手算的经历,用软件就如让一个小孩挥舞着一把锋利无比的武士刀,不知道什么时候就出事了。

网友(点评):
觉得很有道理,所以我一直不懂ansys

网友(点评):
将军说的很有道理,很多手册我们都是拿来主义,结果到最后又问题都不知道错在哪里。

网友:
长见识了
www.shcrj.com

网友:
以前从来没有计算过,都是按手册上的说明确定公差,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