抛光,研磨与粗糙度---请教

楼主(2011-10-13):
       据我所了解的抛光主要提高的是加工表面的光洁度,而研磨属于精加工的一道工序,可以提高表面的精度。我想知道的是抛光对表面粗糙度有影响吗?影响大吗?人们通常说的研磨抛光时更偏向研磨还是抛光?
      请各位前辈多多指教~~

网友A:
首先 应该叫粗糙度 而不是光洁度
轮廓算术平均偏差Ra
在取样长度内,沿测量方向(Y方向)的轮廓线上的点与基准线之间距离绝对值的算术平均值。
粗糙度的数值越小 工件的表面越光滑平整
粗糙度和精度其实是分不开的
比如你拿个粗糙度贼高的东西来 手放在上面摸一下 跟齿条似的 你说他的精度能好到哪去?
换句话说 你要求一根轴的粗糙度是Ra6.3 要求他的公差是0.01mm 这是不可能的
因为Ra6.3的含义本身就是 在工件上可以测量出以工件理论尺寸(上面说的基准线)为基准 上下分别偏差0.0063mm

综上 粗糙度是为了保证工件的公差、使用要求而制定的
当然现在有很多工件要求粗糙度是为了美观
这样的话抛光就可以达到
抛光除了使零件粗糙度降低 还会去除工件毛刺 倒角
而研磨的话,针对的是对工件外形尺寸的精密加工,加工完以后 工件在得到需要的公差的同时 粗糙度也很低 犹如小镜子一般

网友(点评):
(1)光洁度和粗糙度不矛盾。 (2)粗糙度本身就属公差范畴,并非是保证公差,而且也保证不了。 (3)达到镜面的需要研磨工艺,但不是研磨能做到的,需要抛光(精抛)。 (4)由产品功能去把握工艺工步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 应该叫粗糙度 而不是光洁度
轮廓算术平均偏差Ra
在取样长度内,沿测量方向(Y方向)的轮廓线上的点与 ...

收到,非常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 应该叫粗糙度 而不是光洁度
轮廓算术平均偏差Ra
在取样长度内,沿测量方向(Y方向)的轮廓线上的点与 ...

照你这么说,抛光和研磨都可以提高表面粗糙度,那么抛光对精度的影响大吗?

网友B:
抛光是外在美,研磨是内在美。

网友(点评):
简洁到位,明了。

网友A:
抛光对精度的影响不大 当然也是在规范的工序前提下进行的
比如抛光时间过长 产品的倒角就越大 对于一些精密件 微型件 可能是比较要命的

研磨就是高端玩意了 光设备就比抛光机、光饰机(看名字就知道 是装饰用的)贵多少倍 而且有很多都是专用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抛光对精度的影响不大 当然也是在规范的工序前提下进行的
比如抛光时间过长 产品的倒角就越大 对于一些精密 ...

恩,明白,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抛光是外在美,研磨是内在美。

呵呵,这句话简洁易懂,有说出了两年者的不同,非常感谢

网友:
研磨是漆面护理工艺的第二阶段,通过表面预处理清除漆面上的污物,消除严重氧化及微浅划痕或减轻表面缺陷。按照操作方法可分为手工研磨和机械研磨两种。用于漆面瑕疵的研磨处理,可以起到去除漆面轻微白化、划痕、砂纸痕、漆面失光、失真、柏油、漆雾、酸雨印迹等作用。以便提供适应抛光要求的良好基底,它是漆膜达到平整而耐久的保证。

网友C:
抛光与研磨有许多相近的地方,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抛光所采用的养护用品是比中性研磨剂更细的抛光剂,主要是为了清除漆层表面的轻微氧化物和杂质,并以化学切割方式填平漆膜表面上如针尖般细小的缺陷,其中包括脱脂、消除漆面瑕疵及化学转变等功能,使漆面达到镜面般平滑的效果,为打蜡作好准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抛光与研磨有许多相近的地方,不同之处主要在于抛光所采用的养护用品是比中性研磨剂更细的抛光剂,主要是为 ...

收到,受益中~~~谢谢!!!

网友:
不用客气,以后大家互相帮助啊

网友(点评):
现在就需要这样的气氛

网友:
呵呵。我来学习了,之前虽然知道,但是不了解!

网友:
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
抛光,是降低粗糙度的同时还要出光,有光泽度,是把微观粗糙度降低
研磨,只是降低粗糙度,对光洁度没要求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抛光是外在美,研磨是内在美。

太精辟了。。呵呵!!

网友:
只是在老标准中称为光洁度,而新国标中称粗糙度。现在统称粗糙度。
   光洁度的数值越大,表示另件表面越平整、光滑,这是旧标准使用的表示方法,现在已经不使用。
   粗糙度的数值越小,表示零件表面越平整、光滑,这是目前国家标准和国际标准的表示方法。

网友(点评):
现在已经不用光洁度这个了

网友(2013-06-13):
抛光主要是表面元件的美观需求吧?研磨主要是尺寸间的配合。个人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