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表面黑色哑光处理,如何才能耐高温?

楼主(2011-10-13):
铝合金表面黑色哑光处理 什么方式耐温能高点
探照灯内部光栅(铝合金) 比较靠近光源,极限温度能达到450℃,用什么方式对光栅表面进行黑色哑光处理能抗得住高温。

网友:
我也很想学习,等答案,前辈快呀!

网友:
试试电化表面处理,可以温高温。

网友(2011-12-13):
有学问,来学习一下.知道的留言哈.

网友:
来观摩。。。知道的请留言

网友:
耐高温或者隔热图层,这个还是比较多的,不过温度有点高啊

网友:
有些铝合金能耐350度高温。

喷涂陶瓷隔热层。
听说牛B的可以提高温度上限200+度

网友:
搪瓷喷涂行么?应该能够满足楼主的要求

网友A:
特氟龙  绝对可以达到耐高温的要求 我们无烟锅好像就是这样的工艺

网友(点评):
特氟龙耐不了450度的高温 ,也就能耐300度左右,家里的无烟锅主要是因为锅表面覆盖一层特氟龙把锅底受到的热量分散开了

楼主:
使用了有机硅耐热漆 耐热500℃ 效果还没试验

网友(2012-02-29):
引用 网友A:
特氟龙  绝对可以达到耐高温的要求 我们无烟锅好像就是这样的工艺

一般的特氟龙耐不了那么高的温度 也就300度左右

网友:
似乎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啊

网友:
楼主是否能换个思路 利用蒸发制冷的方式冷却表面温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