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装配关系可以让圆柱在要腰形槽内移动?

楼主(2011-10-13):
如何设置装配关系可以让圆柱在要腰形槽内移动?最好内给点关于装配关系的资料,谢谢了.....
我的邮箱是:hjt521@126.com

网友A:
点击圆柱外圆按Ctrl+腰槽一边,右击配合里选相切
如果不对重复选腰槽另一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点击圆柱外圆按Ctrl+腰槽一边,右击配合里选相切
如果不对重复选腰槽另一边

我说的是只在腰形孔内移动,这样的话好像不对啊!

网友:
刚录了一视频,你看看就明白了。

游客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问题描述不够清楚,请编辑一下。: 5

网友(2012-07-02):
如果轴要转动的,就用第二种方法。我是用直槽口画的,中心会有临时轴。如果没有,可自己添加。

网友(2011-10-14):
用装配关系中的线性耦合试试,或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
用相切的命令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想看看,正好也遇到这类问题

网友:
如何对矩形拉伸孔做中心线呢

网友(2012-09-07):
学习下,刚好遇到这样难题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发帖了没有人回。郁闷郁闷

网友:
1、圆柱轴心平行于圆槽侧面,在约束好竖着方向的距离;8 @; a* N9 X: {) \# i
2、左右方向上的移动:用高级配合的距离,约束好左右的行程就ok了

网友(2013-08-13):
学习一下,不知道怎么弄

网友:
SW好像没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
期待高手,来解决一下

网友:
为什么不用宽度配合呢,一步就可搞定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做法

网友(2013-09-22):
学习一下,外圆上的腰形槽又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