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轴小槽如何加工?

楼主(2011-10-13):
如图所示轴上有一条凹槽,深度1.5mm该如何加工呢?小径公差0.02粗糙度0.8,电火花费时效率低成本大。有其它良方否?

网友A:
用模具刀口压一下可以?

网友B:
做个工装铣刀铣吧,应该很快的!

网友(点评):
立铣刀可以铣到根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模具刀口压一下可以?

压了外圆不变形吗?或者小外圆留余量压了再加工到尺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个工装铣刀铣吧,应该很快的!

是用锯片铣刀还是立铣刀?能铣到如图所示的根部{:soso__7750816325965759432_2:}

网友(点评):
当然立铣刀了

网友C:
怎么没有退刀槽?如果有退刀槽,用插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没有退刀槽?如果有退刀槽,用插床。

呵呵,要是有退刀槽咱也不用发帖请教各位大侠了哇。{:soso__13526481663562972772_4:}

网友D:
先在根部用相同形状的铣刀铣出一个小孔在上插床,这样比较快。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在根部用相同形状的铣刀铣出一个小孔在上插床,这样比较快。

要是能铣的话还插啥?

网友:
问问滚丝机行不行,不知道能不能重合起来

网友E:
明显是销子排气槽,插床插下就好了几分钟一个!

肯定不用加工到根部,排气用的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明显是销子排气槽,插床插下就好了几分钟一个!

我也知道是排气用的,只是图纸就这么画着的,咱们得按图施工,设计的人没考虑到加工问题。

网友:
你可以给设计的人提一下建议呢,

网友:
电话过去问啊!我以前很多干活都是不管图纸的!先电话问技术部然后让他们修改,不影响装配的情况下。技术部会修改的,不要那么纠结,生产要最效率最简单最速度的方式,他的不对叫他修改。

网友:
打锻件的时候,直接给它打出来

网友:
找个小压力。一压就一个。留半毫米余量。在加工。这个是最快的方法

网友:
设计人员不懂加工,拍脑袋出图最可怕。搞的现场无法施工。用一把强度高一点的成形铣刀加工,在立铣上加工,将铣头倾斜45°就可以加工的根部了,但还达不到图上要求的效果。试一下。

网友:
如果没有硬度可以用车床拉出来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按图纸的话还真不好办了

网友:
在根部用相同形状的铣刀铣出一个小孔在上插床,这样比较快。

网友:
一刀过去,超过。再焊超出的,再车。

楼主:
回21#你不考虑成本和效率的吗?你可以试试这样干尺寸也不一定能保证,而且也达不到如图效果

网友:
楼主    如量大,可以先铣  铣到根部在电火花 。。。。        要不你就打电话给设计师要他改图。。

网友:
用小钻头和铣床试试吧?

网友:
非要到根部的话没有其他的方法了,我感觉。。。。

网友F:
看不到 你工件的具体尺寸啊 我认为你可以这样试试,  1 先粗车 至大外圆尺寸,  然后以这个外圆尺寸 为基准,做个小型钻模板 ,钻模板 孔的位置 就是半圆槽的位置,然后 钻孔 换平底钻头 直接钻到尺寸。  再精车各部

网友(点评):
那个不是半圆槽啊,是三角型槽,没法钻,铣的话没法铣到根部。

网友:
结构上能更改效率会增加很高的· 要是结构改不了也许电火花是最方便的 但效率太低·

网友:
我觉得是设计不懂加工,没考虑可加工性。如果不能让设计改图,先在根部压个同样形状的槽子来做退刀槽,然后用插床插或者铣,不过这还要看你们厂的设备和加工能力!

网友:
引用 网友F:
看不到 你工件的具体尺寸啊 我认为你可以这样试试,  1 先粗车 至大外圆尺寸,  然后以这个外圆尺寸 为基准 ...

三角槽的话 ,那只有两体加工 , 最后焊接了  ,

网友:
知道排气槽的不可能不知道退刀槽,肯定是画图的时候手滑犯懒了,让设计改,没任何问题。

网友:
非要达到图纸要求的话,只能先冲压一下再加工小外圆

网友(2012-06-16):
引用 楼主:
压了外圆不变形吗?或者小外圆留余量压了再加工到尺寸呢?

上雕刻机试试

网友(2012-08-31):
哈哈,希望我不要犯这样的错

网友:
你这个台阶分开做 用铣床很快

网友(2013-05-28):
我的意见是车外圆,留一定加工余量,压1.5槽,车外圆道尺寸。当然,余量留队少的反复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