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加工内螺纹有轻微振纹,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2011-10-13):
数控加工内螺纹有轻微振纹,加工同一种规格的工件,前后用两批料来做(两批料的机械性能是差不多的),数控程序,车床都是一样的。第一批料加工什么没有问题,第二批料加工出来全部都有轻微振纹。调整了螺纹吃刀量,调整了车螺纹转速等参数,都没有见效,机床刀架也重新锁紧并且调整了刀具中心高。

但是还是没有效果,请大家给想想有可能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数控车内螺纹,出现波浪一样的颤刀纹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216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数控车内螺纹,出现波浪一样的颤刀纹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32167

这我看过了,上面的方法我都试过了,没有用所以才来求教

网友:
道具的刚性不好吧应该是。

网友B:
刀具的刚性不好,或吃刀太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具的刚性不好,或吃刀太大。

你说的都考虑的,不过没有效果

网友:
那降低转速呢?各个工艺参数都配合好还不行的话那可能就是机床本身有问题了。

网友:
咨询我吧。。。QQ390973236

网友(2012-03-11):
会不会是刀杆伸出长了

网友:
所有钢性没问题,刀片松了没有?刀子伸短点粗点,还是和以前一样就检验下材料。

网友(2012-05-10):
用左右切削法试试
我也碰到过,就是这样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