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办法淬火

楼主(2011-10-13):
今天在厂里找到一块轴承钢的材料,用火焰枪加热到暗红后放入油里没淬上,后来加热放在水里后硬度也就30多一点,不知道怎么才能提高硬度

网友:
好像要有专门的淬火液体和温度控制吧?

网友A:
暗红??还没有达到相变温度吧!!还有你材料有问题没有,确认是轴承钢?(Gr15),如果真是,就是油淬都是很硬的,水淬还可能裂呢。

网友:
最常用轴承钢牌号GCr15

网友:
别暗红啊    要红透的。放到油里面时要搅动,一般硬度50以上。我就是这样淬

网友:
最好找个老师傅给看看,因为蘸火颜色不好判断,而且颜色转变的挺快,多试验几次就好了。

网友:
热变形是不是会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暗红??还没有达到相变温度吧!!还有你材料有问题没有,确认是轴承钢?(Gr15),如果真是,就是油淬都是很 ...

后来想在送到热处理厂去加工,想想由于淬了三次估计材料受不了,后来就上平面磨床加工,加工好后在孔边上发现了裂纹,估计是买的材料不是这个型号

网友:
土办法要烧到橘红色,你可以试下看

网友:
水淬给淬裂了,没及时回火

网友:
                              820左右淬火,要快冷

网友:
1、要了解材料的成分,不了解材料的成份则不知道如何热处理,(也有渗碳轴承钢的)不知道工件淬火应加热到多少温度,用什么介质冷却;
2、你从火焰枪加热工件的暗红程度,可以确定工件的温度吗?误差是多少?
3、土办法是可行的,但你不能解决上述问题则是不行的。

网友:
联系一下热处理厂进行正规热处理。
分析可能是温度和保温时间不够造成的。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指点,有的好好学习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