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外挂中画齿轮怎么定位啊

楼主(2011-10-13):
我是个UG4.0初学者,最近下了个外挂画齿轮,可是不知道怎么给齿轮定位。。??    看了半天不知道怎么定位

网友:
定什么位?软件默认的是以原点定位,只要写好参数,就自已生成了

网友:
软件默认的是以原点定位,只要写好参数,就自已生成了

网友:
SW的也是,一般都是以原点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