配合公差如何标注合适?

楼主(2011-10-13):
cad里面公差标注方式 选的对称方式 ,这种情况如何区分孔和轴是间隙配合还是过盈配合?

求对称标注方式的含义?

现在一个孔部件,一段是间隙一段过盈,这情况很纠结,求教了

网友:
把图纸传上来,最好上图片。

网友:
自己不会算么....画下公差带不久看出来了么~

网友:
如果孔和轴是两张图那就好办了,标呗!如果是己装好在一张图上标注,孔公差是大写字母,轴公差是小写字母。只要你这么标了,大写字母比小写字母的大就是松配,大写字母的比小写字母的小就是过益。加工人员应该看的明白的!

网友:
机械手册里面有推荐的配合
另外不知是我理解有问题 还是什么 楼上兄弟的意思我认为有歧义
确定零件配合虽然是看字母 但是看的不是字母的大小(字母何来大小 难道是J<Q<K<A么) 而是按字母表顺序从a至z这样看吧 越靠前越松 而且也不是26个字母全都用上了
a-h为间隙配合 js-m为过渡配合 n-z为过盈配合
其中以小写字母代表轴的公差 后面的数字代表公差IT等级
以大写字母代表孔的公差 后面的数字代表公差IT等级
正常情况下 孔的IT等级数值要比轴的大(即精度低)
因为轴比孔更容易加工

网友(点评):
关系理顺了。。。

网友:
另外直接表 例如H7/h6 在图上 然后就直接给工人 是很不负责任的
你自己画的图自己都不查手册
还指着别人给你擦屁股?

网友:
这是机械设计最基本的问题,你可以看看互换性与技术测量,孔和轴单标任意一个公差都是没有你所谓的间隙或者过盈的意义,只有哦两个都标注完成后看配合公差才能知道属于哪种配合,间隙和过盈配合国标都是有推荐公差的,尽量在里边选

楼主:
可能问题没描述清楚,主要问题不在于过盈和间隙的配合选择,如何标注比较规范?

图参看下附件:1号为 孔部件 , 部件2和部件1过盈配合(大概为2丝) ,部件1 上部要放一个轴部件3 (间隙配合大致10丝),其中部件3上下活塞运动;

在cad中,对称方式标注公差的话,例如孔标注为直径25±0.05 ,我这样理解的是孔加工+0.05,如部件1;遇到配合的轴-0.05,如部件3?怎么理解才是对的?

三者一起标注怎么标注才算合适?(有图片最好)

楼主:
怎么把  标准的公差 标注 转换过来?

或者说对称方式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2012-05-25):
学习了,,,现在正需要这个啊 公差配合

网友:
按照标准里面常用的来设计就行了,一般就是推荐你用的一些。

网友:
按你那个标法,基本就没什么要求,不用管是什么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