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爬行现象,请教

楼主(2011-10-13):
怎么样判断机床的进给运动中是否存在爬行现象?因为做研磨加工,进给速度极低,可以测得空载时的不同进给速度所对应的输出扭矩

网友:
我见过的机床爬行都有很明显的现象,听得到声音,手摸着床身就有振动的感觉

网友:
如果你只检测扭矩,出现扭矩脉动现象,那就是有爬行,怕是你的传感器检测不到

网友A:
爬行就是速度波动。所以,用激光干涉仪采集速度曲线是最直接的。
好象楼主是学生,问的问题比较学术化。

楼主:
引用 网友A:
爬行就是速度波动。所以,用激光干涉仪采集速度曲线是最直接的。
好象楼主是学生,问的问题比较学术化。

前辈就是前辈,我的确是学生,在读研究生,懂得太少了又太理论化,所以就来向各位前辈们学习了~~~

网友(点评):
呵呵,那好好扎实理论基础,实践只是机会和时间问题。 研是研,磨是磨,是两个概念。估计你说的是磨削,但不知道是什么类型,磨削也细分很多种,比如强力蠕动,超高速等等。

楼主:
引用 楼主:
前辈就是前辈,我的确是学生,在读研究生,懂得太少了又太理论化,所以就来向各位前辈们学习 ...

哦,是这样的吗?研和磨是两个概念吗?我这里说的研磨也就是衍磨,是用专用的固着磨料的磨盘进行的加工。呵呵,谢谢你的建议,我也再查查资料,因为要做实验,遇到很多问题,所以换的向你们请教!!

网友:
机床都有爬行现象,速度低了爬行现象会明显。低于0.05m速度才有明显爬行现象的机床我们基本认定说这台机床无爬行现象

网友:
爬行现象就是机床在慢时速度时,有时不运动,有时突然前冲

网友:
严重的话用手应该能感觉出来 轻微的就得用仪器了吧  个人观点

网友:
用百分表或者千分表打一下试试?

网友B:
我也是初涉数控机床的设计工作,以前在车间实习的时候跟着师傅装过6916,看过车间的老师傅怎么观察是否有爬行的。基本上听声音以及用手摸机床是否有振动来判断的。

网友:
同意2楼和10楼的。

网友:
来学习  出来咋到  。。。。。。。。。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初涉数控机床的设计工作,以前在车间实习的时候跟着师傅装过6916,看过车间的老师傅怎么观察是否有爬 ...

哦,呵呵,收到~~谢谢

网友C:
爬行是机床上常见而不正常的运行状态,它主要出现在机床各传动系统的执行零部件上,比如刀架、与油缸连在一起的工作台等,且一般在低速运行时出现较多,因速度低时,润滑油被压缩、润滑油膜变薄、油楔作用降低、部分油膜破坏,使摩擦面的摩擦阻力发生变化。通常情况下,轻微程度的爬行是不易察觉的振动,显著的爬行则是大距离的跳动。当机床运动执行件出现爬行时,不仅会破坏液压系统工作的稳定性,产生冲击,同时也会影响机床的精度和被加工工件的精度。比如磨床出现爬行时,会使磨工件的表面粗糙度增大;坐标镗床出现爬行,会使精确定位难以实现。严重的爬行还能引起机床振动,损害机床及其工模具。因此,为了避免爬行的产生,必须分析清楚产生爬行的原因,一旦出现爬行现象,就要采取措施加以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C:
爬行是机床上常见而不正常的运行状态,它主要出现在机床各传动系统的执行零部件上,比如刀架、与油缸连在一 ...

那要怎么样有效排除呢?

网友(点评):
基本为:受阻或刚性不足。

网友(点评):
1、充分润滑,2、减少传动链,3、增加传动刚性。

网友:
同意zga3318060的观点,1.充分润滑滑动部件的接触面,比如导轨,2.增强传动链的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