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硬度对试件有什么要求?刚进入一家军工企业的热处理组

楼主(2011-10-13):
本人刚进入一家军工企业的热处理组。对打硬度对试件本身的要求不是很明白。
打硬度对试件有什么要求?望有经验的师傅们不吝赐教!

我先介绍下我们现在对试件的要求:

调质后的毛肧棒料一般会用车床光出圆周或断面方向的黑皮,在圆周方向测试硬度或长度方向的两端面测试硬度。有时候也用砂轮机打磨。
另外,大家都用什么方式打磨试件?我见到过其他单位有用角磨机的不知道这个是否好用?把试件打磨到什么程度?一批料测试几件试件?如抽检按多少百分比抽取?如测试圆周方向硬度,因是圆柱面按国家标准应进行修正,大家都是如何进行修正的?

请教,谢谢!

楼主:
继续请教高人求助!谢谢!

网友:
你用的什么硬度仪,一般用笔试的就可以,磨光机打磨成平面,有金属光泽

楼主:
楼上的大哥你好,我们用的是洛氏硬度计。请问磨光机是什么,能否介绍下,谢谢!另外,请教磨试件的哪个面?(是测头直接接触测量的那个面还是测头接触面的对应面,或者是两个面都要磨)

网友A:
如果是车过的,用抛光机把车刀纹车掉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车过的,用抛光机把车刀纹车掉就好了

有时车一刀,有时候就直接用砂轮机打磨,平常就这样操作。车一刀主要是车出基准面,然后在被测试面进行打磨。

网友:
这样反而不准,在调质过程中必定存在脱碳情况,用砂轮机磨,看火花

网友:
有国家标准的,GBT230,见附件。对你提的问题,具体内容在6、7页

游客

网友(2012-04-16):
谢谢您提供的标准!

网友(2011-11-02):
很简单,砂轮上磨一下用HB200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
有说明书或者前辈指导呀,一般情况下按照测试原理和方法就可以了

网友(2011-12-27):
没有车过的,没有磨光机,总有砂轮机把,要不车刀怎么磨

网友(2012-04-13):
貌似车过的硬度比磨过的高。。。。不知道哪个更准确了

网友:
一般情况下,最好用磨床磨过。当然越光滑。硬度越准确

网友B:
最起码需要磨光机,如果没有还是去买个。也就100--200元就可以了。用磨光机一般需要磨两次,才达到最基本测试硬度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起码需要磨光机,如果没有还是去买个。也就100--200元就可以了。用磨光机一般需要磨两次,才达到最基本测 ...

请问磨光机是什么样的!具体名称是什么!谢谢!

网友:
也就是手提角磨机。很多个体做不锈钢门窗店里都需要用的

网友C:
布氏硬度,还是洛氏硬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布氏硬度,还是洛氏硬度,啊?

您好,是洛氏硬度。

网友D(2012-05-29):
我是做回火 淬火硬度检测的  有空可以交流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是做回火 淬火硬度检测的  有空可以交流下

好啊!您有联系方式吗!
我的QQ365885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