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圆弧,请教

楼主(2011-10-14):
如何在走芯机用动力刀具铣圆弧或球面  (注;FANUC系统)

网友:
什么牌子的。津上?西铁城?星?什么系统?TC?TD?18I?16I?动力刀最大切量?材料?刀具?回答完了再说。圆弧面找铣刀走XY插补,圆球找圆头刀,XYZ三轴插补。

楼主:
STAR机  津上   法拉克Oi   18T这两种机型可否行的通   ¢10.的材料

网友:
大同小异,个别指令不同,其他都差不多。

楼主:
能不能说得详细点,最好给个例子。给个刀具样板

网友:
我也想请教这方面的知识!我用的是西铁城的机子!A12 L20的!那位大侠知道举例个出来好吗!特别是G41  G42 怎么用!在刀补上如何设定R值

网友:
你可以用半径小点的球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