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形状和位置公差,请教

楼主(2011-10-14):
当同一要素既有形状公差要求又有位置公差要求时,  形状公差值要比位置公差值定的小,  哪位能详细的解释下。谢谢!

网友:
打个比方,三个空1.2.3.并排,1孔和2孔间距10加减0.05,2孔和3孔间距10加减0.05,你觉得1孔和3孔的间距20加减0.05能保证么?自己揣摩揣摩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空间想象力有点差...

楼主:
我现在遇到一个标注,有点空间构建不过来,一个直径为12的轴,对其轴线直线度要求0.02,与参考轴A的同轴度0.03,肯定是不对,但空间关系就是想象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