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MnMONb手工电弧焊和二保焊那个更好些?有什么工艺措施?

楼主(2011-10-14):
我们的一产品出现6毫米深的缺陷采用那种方焊接方法比较好。活件大约50吨重。缺陷长500mm宽10mm深为6-10毫米请那么高手指点

网友:
1 先判断走向与发展,有些是没治的,必须报废,

2 确定可以补焊的情况下,人工剔开,手砂轮再修,尤其是底部的圆弧,必须修好,修补不好,补不好,依然不合格,彻底修到没有发展,假如依然发展,还是报废,

3 按材料规程预热,预热后再探,无发展了,就可以补焊,

4 这么大的件,补焊要高手了,尤其起引弧与断弧,在第几层多大的电流? 滥竽充数的必须撵走,否则白折腾,

5 补焊期间稳定温度,这个非常重要,焊后立即送热处理,

6 都玩好了,再探,没有问题,就是没有问题了,焊接手艺差的,局部可能要重复上述的过程了,剔焊缝费劲了,哈哈,

关键是找一个高手,现场评定一下,看裂纹发展,有些裂纹,没有补的价值,补了还会裂,必须一开始都玩懂了,否则白费工夫,

网友:
能玩这个的现在不多了,多短平快了,啥事阿拉也去学门焊接手艺

网友(点评):
你要会了这个,立时成了大爷,请你去了,到现场看,有人给你搬着椅子拿着水壶,往荷包里塞着信封,你看看,动动嘴,最不济自己把底层焊了,焊把交给他人,掐秒表看速度,偶尔看看温度情况,就纯收银子,

网友(点评):
阿拉现在正孙子中。。。。。期待能熬成爷,哈哈

楼主:
本人修补一次成功,采的低配焊接,远红外加热,氩弧焊,50mpa焊材。加热片焊一段打开一段,焊后退火

网友(2012-01-13):
二楼高手 本人佩服  膜拜

网友:
用二氧化碳焊就好,主要是前期一定要用碳弧气刨清根,六毫米的裂纹最起码要刨到一公分,然后看看还有没有裂纹,反正就是刨没有裂纹为止,然后用磨光机磨掉刨坑的氧化皮,加热到350度然后焊补,我们这焊接齿轮就是这种工艺。

网友:
高人,实战经验丰富啊。

网友:
经典  就是太费事了
不用刨的太深  只要把裂纹刨干净就行了
碳刨好的都不用磨  刨完就能焊
刨出来都是白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