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磨边机磨玻璃时出现爆边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1-10-14):
在自动磨边过程中,磨边速度加快玻璃容易爆边,为什么?谢谢。

网友A:
进给速度太快,玻璃被压裂的,调高你的砂轮转速,可以适当加快进给速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进给速度太快,玻璃被压裂的,调高你的砂轮转速,可以适当加快进给速度

这个我们也试过,但效果还是不怎么理想.但还是谢谢你!

网友:
砂轮的材料要考虑一下,问一下砂轮的供应商,是否有对付玻璃的更高效率的砂轮

网友:
磨边速度加快玻璃容易爆边,要看线速度是多少,即加快到多少。磨轮很关键,不同厂家的磨轮,差别很大,不是越贵越好。
当然爆边还有其他原因,如有玻璃渣没有清理干净,两边不平衡等,如果有图片,发个,更利于判断。

网友:
可以尝试多补偿几张玻璃,看看磨边效果是否稳定,有可能是刀轮平衡出现问题了,磨边速度不能一味加快

网友:
这可能是磨边中最简单的问题了

网友(2012-05-05):
转速和进给速度与砂轮不匹配

网友:
看一下磨玻璃有没有水对准磨轮

网友(2012-06-08):
不懂,学习一下

网友:
挣点分下载用

网友(2012-08-29):
1 .   进给速度太快,适当降低进给速度
2 .   砂轮转速低,调高你的砂轮转速,
3.    玻璃没压紧,调整压紧玻璃,
4 .   砂轮电机反转,改换电机接线,
5 .   电机轴承损坏,更换电机轴承

网友(2014-11-05):
没有人提磨轮目数的问题?

网友(2016-03-27):
记下了,可能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