爆炸图的应用,求助

楼主(2011-10-14):
各位大侠,我最近使用爆炸图,看到资料上介绍有“自动爆炸”的命令,可是怎么也找不到,我的sw版本是2010的,该怎样使用啊,还有我用步路图生成的爆炸线比较乱,不像有的说明书资料上的那么整齐,查了很多资料都说的很模糊,问了很多高手也不太清楚,请大家集思广益,分享经验。谢谢

网友A:
我找了半天没找到自动爆炸这个

网友(点评):
做爆炸图时有方向坐标控制。

网友B:
好像没有自动爆炸功能吧?软件还没有智能到这个地步吧?
自动爆炸要软件怎么自动爆炸呀,往哪个方向爆炸?

网友(点评):
以前的旧版本有,现在新的反而找不到。

网友(点评):
2008sw没有。没有想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找了半天没找到自动爆炸这个

这个我知道啊,就是没有像楼主说的那样自动爆炸的啊

网友:
是不是做动画的时候可以自动爆炸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像没有自动爆炸功能吧?软件还没有智能到这个地步吧?
自动爆炸要软件怎么自动爆炸呀,往哪个方向爆炸?

恩,是啊,以前我记得好像06的有,不是自动爆炸,好像叫做直线爆炸,就是自动按照直线方向爆炸开,可以改变的(三个做标轴的方向),很多说明书上的爆炸图为什么都是直线方向排序的啊,应该就是利用了这个功能。到了10版的查资料好像有个“自动爆炸”功能,可能是直线爆炸的替代吧,就是找不到。所以求助大家

网友(点评):
以前有自动动画,那里好像有自动爆炸。但现在没有自动动画这项了吧?

网友:
好像是做动画的时候可以自动完成,但也是事先设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