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上两个孔怎么加工比较好?

楼主(2011-10-14):
1.A处是进油口(壁厚剩余6mm),压力6.5-7.5Mpa,能否按上述方法加工保证不漏油。

2.B处的斜孔是出油口,用什么加工方法比较简单。

小弟是新手,见识有限,请各位大侠指点。
先谢谢了!

网友:
A处只能用手工钻吧。
感觉设计有问题。

网友:
A处按照图纸要求先钻孔后焊接就可以
B处,量少做角度工装到铣床加工;量大做角度工装和钻套到钻床加工

网友:
先钻通,钻时要把低孔宣可以攻牙的,比如钻6.7,外面攻M8的牙,把外面堵起来再烧焊,不烧焊就填密封料

网友:
1、 A处加工应没问题的,
2、 B处φ10的孔用五联轴机床加工即可,还可用立式铣床调整角度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