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w倒出的工程图在cad打开为什么标题栏会变成日文的?

楼主(2011-10-14):
求助:sw倒出的工程图在cad打开为什么标题栏会变成日文的?

图纸的标题栏在cad里打开后变成日文的了?怎么修改?

网友:
你在转换是有设置,在里面看一下可以设置成简体中文的

网友:
模板字体不匹配,用CAD自己做个模板就可以了

网友:
在ACAD打开时有提示,可以在那里修改一下。
在ACAD里改一下字体就行了

楼主:
谢谢!刚开始学,好多东西搞不太明白!努力!

网友:
自己改一下,试一试。应该可以的。

网友:
转换的时候有个选项,在选项中的版本项修改成你所用的CAD的版本,或许就OK了,你可以试下,我也是偶然发现的

网友A:
好像是不能直接转换的哦,图形是可以 文字 标注还是CAD自己标注 ,你可以直接用SW出工程图 也很方便啊 给别人打开始时可以转换成PDF格式就行了!

楼主:
设置了,好像不太管用,只能到cad里面去修改,在sw里没找到怎么设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不能直接转换的哦,图形是可以 文字 标注还是CAD自己标注 ,你可以直接用SW出工程图 也很方便啊 给别 ...

另存为里面有dwg格式,但是保存的图纸在cad里打开,标题栏就变成日文了,只能在cad里修改

网友:
这个问题很普遍啊!我公司的图纸也经常有这种情况,希望有高手解答

网友:
各种软件的工程图转换为autocad的dwg格式,都有些小麻烦。最好的方法就是转为pdf格式,或者把该投影和刨面的地方弄好,在autocad进行图纸的标注等操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