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带的额定功率在设计中起到什么作用?

楼主(2011-10-14):
它和传动功率有什么区别。

网友:
V带分类太多了,你在机械设计手册里面带传动——传动带的种类选择——传动带类型,特点及应用

网友:
设计功率是这个设备根据需要负载的大小,来计算出来的一个理论功率,之后在安全工况系数相乘就是实际的功率啦,一般都是对比法或者看看相仿的设备参数,很少算的。

网友:
额定功率是理论值,传动功率是实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