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pro/e中怎么做爆炸图

楼主(2011-10-14):
在pro/e中怎么做爆炸图,各位大虾指点

网友:
视图栏下拉菜单——分解——编辑位置,如果内部有东西不要分解的话,打开视图管理器——点击分解——然后模型树上点击是否要分解的部件。

楼主:
我说的爆炸图要很整齐,把爆炸图转成工程图后,画成装配图,让不会的人看图能装配产品?

网友:
PRO/E的爆炸图只能用“分解”功能,如果要整齐点的话,就是自动分解---其他的途径应该没有了

楼主:
哦,谢谢呢,我看同事们用的SDWKS做去来的爆炸图很整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