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旋转接头有小型的吗?

楼主(2011-10-14):
液压旋转接头的型号最小能否接入6mm管子?

网友:
肯定有越小承受压力越大我在网上见过,你在百度找

网友:
您指的接入是什么意思?是穿入接头的内孔么?还是说螺纹连接部分?

我是意大利ROTOFLUX旋转接头的,您看T06-301-01R的,这个尺寸就是最小号的通液压油的接头:

图纸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