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加工开口0.2MM,深度0.2MM的V型槽?

楼主(2011-10-14):
如题,请为各位高手,怎样加工开口0.2MM,深度0.2MM的V型槽?
用什么刀具?模头?或者其他

网友:
是曲面还是圆棒还是平板上面

网友:
再好上图来..............

网友:
最好有图
不知道槽长度多少
不好解答

网友:
要看图纸具体要求才能确定用何种方法

网友:
磨一把雕刻刀直接铣出来了,还讲的那么麻烦

网友:
都不知道你工件是什么形状,怎么给你制定工艺
V槽多长?在工件什么位置?工件什么材料?工件什么形状?。。。
怎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