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SA线汽缸座产品夹皮缺陷,寻求原因对策

楼主(2011-10-14):
钱江65汽缸座产品,模具布置如下图:

铸出的产品缺陷如下图:

请高手支招??

网友:
上面的模具图是凹模,零件在模具里的方向就是下面的产品的方向放置的,所以你说的这个二重皮实际就是杂质最后就是你指的这个点集中(这里也是),可以在不重要的地方,在模具对应位置加孔,将这些杂质导开。

网友(2011-11-28):
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回复拿分

网友(2012-04-05):
请问有没有统计缺陷的废品率啊??有没有什么规律可以寻?是具体的哪几件还是随机的??
是一直都有的问题,还是偶尔发生的??

网友:
我建议你通过分析废品率来判断产生缺陷方向。

网友:
我们单位的供应商类似问题都要我们统计相应毛培质量问题的废品率,具体什么原因是他们分析

网友(2025-07-17):
感觉有气憋的,不知道用下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