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过3秒的时间才可以完全消磁,怎么消磁?

楼主(2011-10-14):
请教各位,我用电磁铁吸取东西,断电后还有磁性,要过3秒的时间才可以完全消磁,怎么消磁?

网友A:
用软磁体,你现在用的这个不对,换材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软磁体,你现在用的这个不对,换材料,

谢谢啊,我试试啊,

网友:
楼主可以购买带消磁线圈的电磁铁也可采用2楼的办法更换电磁铁的磁芯。

网友:
4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