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具误用检测,请教

楼主(2011-10-14):
本人在校读研,研究方向是刀具自动识别技术

在此想和各位前辈、同行交流关于刀具误用检测的问题,

  • 目的:即使刀具在刀库中装错刀位,加工时扔能选对刀具
  • 思路:RFID,因为每把刀都带一个芯片,存储着该刀具的信息,所以在换刀时,自动比较NC程序里的刀具号与芯片里的刀具号,如果不符合就继续运动刀库直到读取到正确的刀具号
  • 实现:RFID设备+s7-300PLC+VB开发
  •
大家觉得方案可以吗?或者还有什么相关的研究方向、实际需求

网友A:
射频签是可以的,为对抗电磁干扰,你得加密,选择一直类型,

还可以用激光签,激光签抗电磁干扰好,但容易污染,在刀库链盘中要有抗污染的装置,

网友B:
很早以前市面上就有这样的应用了。刀库用程序记忆刀号,主轴上装个读头就行了。

网友C:
设备需要改进吗?
投入大约多少(用户)?
有刀具磨损检测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备需要改进吗?
投入大约多少(用户)?
有刀具磨损检测的吗?

是研究生的课题,算是纯供研究的应用吧,没有刀具破损检测。现在有的RFID设备是balluff,现在不清楚的是怎么把PLC数据(刀库动作和刀号)、NCK数据(刀具相关参数)、NC(T刀号与M换刀指令)、balluff芯片数据(刀具参数)用VB统一起来,弄清楚我才能编写检查对比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射频签是可以的,为对抗电磁干扰,你得加密,选择一直类型,

还可以用激光签,激光签抗电磁干扰好,但容 ...

感谢您的提醒,抗污染能力的确是RFID技术的要素,现在RFID已经有balluff设备,芯片的读写距离有点短,实用起来恐怕还真难,还好我是做课题,重在积累专业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早以前市面上就有这样的应用了。刀库用程序记忆刀号,主轴上装个读头就行了。

市场上成熟的解决方案,高校里还能用来锻炼研究生,为其积累专业知识、毕业提供素材。。看来您说的方案和我设想的不一样,我的读写头应该在换刀手附近

网友:
引用 楼主:
市场上成熟的解决方案,高校里还能用来锻炼研究生,为其积累专业知识、毕业提供素材。。看来您说的方案和 ...

机床的结构、换刀机构、加工零件的大小、加工仓内的情况不一样会有不一样的设计。
我们的德国加工中心只有在装新刀和卸刀的时候去读一下芯片,其他时候全是电子记忆,读头装在加工仓里面。
另一种日本加工中心是装在装刀机构上,也是只有在装新刀和卸刀的时候去读一下芯片,其他时候全是电子记忆,读头装在加工仓外面。
还有一种美国的油孔钻,是装在主轴上,每装一次装刀的时候都会校验一下,其他时候也是电子记忆。

你的设计是装在换刀手附近,balluff读头和芯片的间隙只有2MM,你会无法保证,再说国产机床换刀手故障那么高……都是钱啊

RFID + PLC 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