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几台CA6140普车想改数控,步进电机如何选择?

楼主(2011-10-14):
你好,我有几台CA6140普车,想改成数控,需要步进电机,我看的产品不错,就是不知道选哪个产品?能否指点一下,还请说明选择的理由。谢谢了!

网友:
为什么用步进?CA6140做成数控建议选择伺服的,响应速度快、定位精度高,关键是做产品追求的是效率。

网友:
赞成楼上的。 直接改成伺服不就好了,为什么要步进的,毕竟伺服的是半闭环,步进的完全是个开环

网友:
6140一米长的以下的 才能用步进,再长只能用 伺服。
步进用三相混合式的 ,
用直联就 可以。
X向的用11牛米的 ,Z向用19牛米

网友:
用伺服的3万以内可以搞定。

网友:
人家不考虑伺服肯定是出于成本考虑的,谁不知道伺服比步进好呀。改造如果需要换滚珠丝杠,我这有。Q我:290765662

网友(点评):
哈哈!当心老鹰删你的贴!

网友:
赞成楼上的。

网友:
改数控不能光考虑成本,关键是要符合你的实际需求。你花几千元买个两轴数控系统,但在网上下个汉化的MACH3系统还支持4轴的呢!一分钱也不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