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2010-simulation频率分析不了,请教

楼主(2011-10-14):
请教各位大侠在用simulation分析频率时总出现“security device is not responding”是怎么回事?

楼主:
没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吗?

网友A:
盗版的,没破解完全,只能用简单的分析功能如线性静力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盗版的,没破解完全,只能用简单的分析功能如线性静力分析
引用 网友A:
盗版的,没破解完全,只能用简单的分析功能如线性静力分析
谢谢,有无完全破解的?

网友:
盗版的好像没有。不行从网上找找。

网友(2012-02-11):
求指导,谢谢,谁有许可文件呢

网友(2012-04-05):
呵呵  你是用的盗版的啊  你用破解的license 放到指定文件夹 (我想你的破解说明里都有) 还不行就用licenseadmin 指定到 你的破解license 纯属学习研究 概不负法律责任

网友(2013-04-19):
破解包里有,只不过没有链接上。在安装包里打开cwwi>COSMOSM>support files>license Admin.exe,然后点击configuration license,然后链接破解包里solidworks>Simulation>license.dat,再有的操作看附件吧。这个方法适用于2010.sp0.0之前的版本,如果是再后来的版本有官方的补丁。

网友(2014-04-24):
我的与你的一样啊

网友(2014-11-27):
谢谢,看看好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