耐火辊环的修复或制作材料,请教

楼主(2011-10-15):
如题。
新近接触到一种耐火辊环,直径300/150,宽度80,长期工作在1300度高温下,且承受中等程度冲击、氧化物磨损等工况,特发帖请教大家推荐修复材料,或者采用何种材料制作新辊环。

先谢谢了。

网友A:
耐高温合金钢,K13或者K18都可以。不过价钱大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高温合金钢,K13或者K18都可以。不过价钱大大的。

首先感谢回复!
请教K13或K18从哪个GB中可以查到,或者对应DIN哪个标准,辊环的材料是2848-Cr28Ni48+其它合金,总合金量超过80%,K13/K18与之接近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首先感谢回复!
请教K13或K18从哪个GB中可以查到,或者对应DIN哪个标准,辊环的材料是2848-Cr28Ni48+其它 ...

http://www.sh-alloy.com/pddetailthree/tech/detail-134330.html你自已在里面看看。

网友:
阿拉觉得,问什么问题,最好说个来龙去脉,人家好解答,大家乱猜,说也不对,

你这个,应该是炉子里的辊子,你详细说,才能知道答案,

楼主:
回楼上,是连铸炉底辊。刚才查K18的标准去了,刚找到。附标准如下:

正在研究,之后再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