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0CR为什么属于合金钢的分类?

楼主(2011-10-15):
40CR为什么属于合金钢的分类?从牌号看不就1种CR吗?65Mn不就属于高碳钢非合金的吗!请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A:
楼主要回炉重铸一下了,开个玩笑!
所谓合金钢是指在碳钢中加入其它金属元素,就称为合金钢呀。65Mn实际也是合金钢呀。40Cr当然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要回炉重铸一下了,开个玩笑!
所谓合金钢是指在碳钢中加入其它金属元素,就称为合金钢呀 ...

不是吧,65Mn属于非合金钢的高碳钢,你可以查查!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吧,65Mn属于非合金钢的高碳钢,你可以查查!

看来你真的要回炉了。你知道65是指的什么?Mn是指的什么意思。去看看书或者在网上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真的要回炉了。你知道65是指的什么?Mn是指的什么意思。去看看书或者在网上查一下!

65是平均碳质量分数为0.65%,加个MN表示锰的含量较高(0.9%~1.2%)的碳素结构钢。属于非合金钢,请问我说的哪错了?

网友:
因为咱们国家Mn多,所以这种合金就不值钱,没人把它当合金了。
纯属瞎掰

网友:
根据国家标准 GB/T13304-1991 规定,钢按化学成分分为非合金钢、低合金钢、合金钢三类。

楼主自行查阅即可清楚。

网友(点评):
好的谢谢,最好能把标准给我下呵呵下载都需要注册麻烦~

网友(点评):
俺已经帮阁下确认过了,40Cr 是属于合金钢的,无需怀疑,阁下可以省了再下载咯。

网友:
65Mn 只是含碳量约为0.65 ,含锰量较高的优质碳素结构钢, gb/t 699.  只是规定而已。
合金钢与碳钢相比含有较多其他元素
合金钢是指钢中除含硅和锰作为合金元素或脱氧元素外,还含有其他合金元素(如铬、镍 、钼、钒、钛、铜、钨、铝、钴、铌、锆和其他元素等),有的还含有某些非金属元素(如硼、氮等)的钢。

网友B:
65Mn是高碳结构钢,65表示碳的含量;
40Cr是低碳结构钢,40表示的是合金CR的含量;
合金钢主要划分是低碳高合金类的

网友(点评):
65Mn是高碳结构钢,65表示碳的含量? 这是误导,65Mn表示材料中的Mn的质量分数占0.65%

网友(点评):
xiaodeng9 阁下应该先查核成分后再来指正;65Mn中的 Mn占(0.9~1.2)%。

网友B:
不好意思,说错了,40Cr是低碳结构钢,40也是碳的含量,其他金属占的比重较大,主要性能偏向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说错了,40Cr是低碳结构钢,40也是碳的含量,其他金属占的比重较大,主要性能偏向合金;

你又说错了吧,怎么能是低碳钢呢,低碳钢是小于0.25%的碳钢!

网友A:
引用 楼主:
65是平均碳质量分数为0.65%,加个MN表示锰的含量较高(0.9%~1.2%)的碳素结构钢。属于非合金钢,请问我说 ...

那你说说什么是碳素钢,什么是合金钢?65Mn是一种常用的弹簧钢。属于高碳合金钢呀。若是65#钢,应是高碳素钢。你想想,是不是二个以上金属元素的材料,我们就可以称之为合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说说什么是碳素钢,什么是合金钢?65Mn是一种常用的弹簧钢。属于高碳合金钢呀。若是65#钢,应是高碳素 ...

碳素钢就是非合金钢,简称碳钢~65MN虽然可以只以制造弹性较好的零件但不属于合金弹簧钢的范畴- -,根据国家标准GB/T 13304-1991,如果Mn 的含量小于1%就应属于非合金钢。65Mn的Mn含量大约在0.7%~1.00%,所以不能叫合金钢。而40Cr的含Cr量在0.8%~1.1%左右,大于国家标准规定的0.3%,属于合金钢范围。大哥谢谢你了,不过你说的真的不对呵呵~

网友(点评):
咱也学习了,国标害死人

网友(点评):
阁下终究还是自己去下载 GB/T13304-1991 。否则没有这些具体数据的。

网友:
终于能说句话了,知道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碳素钢就是非合金钢,简称碳钢~65MN虽然可以只以制造弹性较好的零件但不属于合金弹簧钢的范畴- -,根据国 ...

看来你这回没少下功夫!好样的

网友(2015-12-06):
引用 网友A:
看来你这回没少下功夫!好样的

师傅  想问一下做工具用什么钢材好

网友(2016-08-18):
引用 网友B:
65Mn是高碳结构钢,65表示碳的含量;
40Cr是低碳结构钢,40表示的是合金CR的含量;
合金钢主要划分是低碳 ...

 非合金钢是通常叫做碳素钢的一大钢类,钢中除了铁和碳以外,还含有炉料带入的少量合金元素Mn、Si、Al,杂质元素P、S及气体N、H、O等。根据国家标准GB/T 13304-1991,如果Mn 的含量小于1%就应属于非合金钢
65Mn的Mn含量大约在0.7%~1.00%,所以不能叫合金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