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高频淬火后会变形么?

楼主(2011-10-15):
材质:45号锻件
尺寸:类似法兰,外圆497,内孔203,厚21
工艺:全部高频淬火40~45,图纸上没标,应该是HRC
问题:这个零件高频后会不会变形?变形量大概多大?

谢谢!

hccad -1

网友:
看淬火工艺,一般会变形,

彼岸孤鹰 -1

网友(点评):
腻歪刷分。

网友A:
高频淬火变形很小,不用担心

网友(点评):
是所有面都高频淬火?经验还是原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高频淬火变形很小,不用担心

25*780的轴高频没事,就是高频没你这高,30

网友:
淬火没有不变形的,没看你的公差, 是否在你的公差范围,你就扯一句是否变形,难道我说的不对, 你怎么说我刷分,

彼岸孤鹰 -1

网友:
淬火绝对会变形,绝对.....

网友B:
锻件正火没有?正火质量,还与毛坯余量有关。
工艺编好了,变形比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锻件正火没有?正火质量,还与毛坯余量有关。
工艺编好了,变形比较小。

您好,是带料加工,锻件后没有正火,毛坯的余量很大。

说是压砂轮的模具的部分,图纸很糙,没有公差,可总该能用吧,淬火后在磨,加工费他又不出,只能在热处理这里保证尺寸了。

网友(点评):
必须正火,具体实施最好把图发上来,肯定有工艺高手给你回答

网友(点评):
不正火就等着裂吧

网友:
完全可以高频淬火,变形不大。要加工后有0.3左右余量再去高频淬火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这位大哥,不知道你们是做什么的,像那么大的工件变形量怎么也得接近1mm建议留2mm

网友C:
你说的是整体都要淬火不。那我告诉你,不变形那就见鬼了。你最好毛坯粗车后调质,然后精车整体淬火,要求高的尺寸要留余量,还要注意整体淬火的方法,因为变形不仅在直径上,整个平面也会扭曲。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整体都要淬火不。那我告诉你,不变形那就见鬼了。你最好毛坯粗车后调质,然后精车整体淬火,要求高 ...

这个东西的步骤,是不是可以这么定:
1、锻件,正火
2、粗车,调质,精车,预留变形量
3、高频淬火
4、再加工

第4步有一个问题,高频后的硬度为40HRC,这个硬度可以车的动么?什么刀具?必须要磨么?

网友:
问题能在具体一些吗???

网友C:
有调质就不要正火了,HRC40以上的可以车,YS8焊接刀片,或者买其他有镀层的等等,多的。另外余量也不能留多,把硬度层车了就失去淬火的意义了。

楼主(2011-11-19):
引用 网友C:
有调质就不要正火了,HRC40以上的可以车,YS8焊接刀片,或者买其他有镀层的等等,多的。另外余量也不能留多 ...

最近没上网,虽然在非技术上解决了,可是还想多学点东西。请问锻件正火和调质二选一就可么?根据在哪?谢谢

网友:
看你想要什么样的机械性能和先前预热处理对后道工序的重要性。一般如果工件后道要整体淬火,前道工序采用调质处理好。调质:淬火加高温回火,把材料的内部组织和应力预先调整和消除,后面再整体淬火变形方面就比较好。

网友:
没事,像你说的能用,公差都没标

网友(2011-12-23):
变形小,留有足够的公差就没事。

网友(2012-12-11):
引用 楼主:
这个东西的步骤,是不是可以这么定:
1、锻件,正火
2、粗车,调质,精车,预留变形量

留磨削余量

网友:
支持10楼
45钢最好是调质,
如一定要淬火那就用双液淬火

网友(2013-01-18):
我们的设备80KW,干部了这么大的东西。因为在炉子上干过几年,个人比较倾向于余量稍大装炉淬,最好亚温淬,低于正常回火温度预回一次,再加持回火

网友(2013-06-08):
楼上说的能具体点吗?

网友:
一开始加工留点余量,淬火后可以磨一下

网友:
我这 做了个表面卒火,没变形啊

网友:
整体淬火肯定变形的啦。

网友:
高频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2013-10-06):
什么材料?是否必须高频?法兰类整体高频,感应圈怎么做?

网友:
激光淬火做这件基本上不会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