塑料长方体怎样在凹形槽内做快速上下翻转?

楼主(2011-10-15):
类似麻将的塑料长方体(L45*W30*H6,mm,要怎样在凹形槽内做快速上下翻转?困扰很久,望赐教,不胜感谢!

网友:
什么样的槽?说的很模糊。要翻转其实很简单的啊。塑料块正中间打孔穿芯轴,然后凹槽侧面也开可以放的进轴的槽,把塑料块放进去,只要一倾斜,重力会让它上下翻了。以前我这边一台设备上有类似的设计。

网友:
没有图什么样的槽?说的很模糊。要翻转其实很简单的啊。塑料块正中间打孔穿芯轴,然后凹槽侧面也开可以放的进轴的槽,把塑料块放进去,只要一倾斜,重力会让它上下翻了

网友:
楼主贴图吧,不然谁也帮不了你,问题都看不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