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泵可以输出500MP的超高压压力吗?

楼主(2011-10-15):
像500MP的超高压力液压泵有吗,需要的电机要求又有哪些,它的工作原理麻烦知道的讲讲?

网友:
没有!!!
如果需要很大的力,一般的做法是加大缸的活塞面积,而不是加大压力!
目前液压站压力大于40Mpa的都不多!!!

网友:
那么大估计要着火爆炸了,听说水压机就是因为这个才产生的

网友A:
干啥用?制造核聚变吗?

网友B:
国内我听过最高的是180兆帕,更高的压力应该是增压的办法实现了

网友:
500MPA, 材料的屈服强度都比这高不了多少呀!啥地方要用这么高的压力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国内我听过最高的是180兆帕,更高的压力应该是增压的办法实现了

我现在要接触的就是最高压力达700MP的机器,应该也是增压实现的,那又是怎么样增压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啥用?制造核聚变吗?

是用于制造一种钢筋接头,用于钢筋混凝土,用于核电站的,还真和核有关

网友:
只有通过增压缸来实现了
那么高的压力很危险啊

网友A:
没有这么高压力的泵,从应用上来说,这也不合理,这需要整个系统包括管道都要耐400MPa乘以安全系数以上压力,工程上实际实现不了。
楼主没讲实际方案,只是笼统一问,实在难以具体回答。只能笼统回答:通过增压缸来实现。

网友C:
啥地方要用这么高的压力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这么高压力的泵,从应用上来说,这也不合理,这需要整个系统包括管道都要耐400MPa乘以安全系数以上压力 ...

除了增压缸,还有其他的方法吗?或者用什么阀类来达到那么高压力呢?

网友(点评):
没有这种阀。阀只会减压。

网友(点评):
我在百度查了下,有一种增压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啥地方要用这么高的压力哟

一种挤压机器,用于制作钢筋连接接头的

楼主:
看来大家接触超高压力的比较少啊!

网友: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没有这么高的泵,我们400mpa的机器是用的增压器,要不帮你做一个?质量包你用,

网友:
通过增压缸实现,现在水切割就是采用400 MP,轴塞等均采用纳米陶瓷材料

网友:
超高压力了啊

网友:
500MPa压力用气动增压泵较多,我能制造最高400MPa压力的气动液体增压泵,在网上输我名字‘戴峰“看我的网站介绍。当然,也有用电动泵打500MPa压力的,用25MPa液压泵加200增压比的增压器达到的,增压器都是进口丹麦的。

网友:
我用过80map的德州产小流量柱塞泵,压力不够用自制油缸加小柱塞实现120mpa的压力,再高的话就炸了//工业上一般有水切割,加压金钢石或者宝石熔炼再有的就是不敢讲了.我初来乍到拍砖什么的请随便......;

网友:
我见过700mpa的独立泵单元~~进口的~~别的不知道了

网友:
有一种电动泵压力能到5000bar。

网友:
新手就不要去搞这种超高压系统了,弄不好会死人的

网友:
你说的是一般系统工作压力300M属中压,300M以上就是高压了,中压由柱塞泵供油,高压是齿轮泵供油。

网友:
我做的超高压气动增压泵压力有320MPa,500的没做过,但是用电动泵加丹麦的一种增压器可以达到,市场上有现货卖了,价格好几万。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用于制造一种钢筋接头,用于钢筋混凝土,用于核电站的,还真和核有关

gan钢筋压接现在有现成的产品可供借鉴的,没必要把压力升的太高,要不然系统造价会高到你接受不了的

网友:
大家可能是误会了,我理解,楼主需要的压力,是压制模具所需的单位力,不是液压系统内的压力。理解错了请楼主指正。

网友:
如果,没记错的话,好像有2000-2500MPA的压力表的。不过是用在液压上的。

网友:
估计不可能有500Mpa的液压泵,但是想达到500Mpa的压力理论上还是没有问题的,多级增压吧!不过搞这个
还是小心些,做好分析工作。

网友:
超高压危险,一个不当心,接头爆了,胶管爆裂,会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