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胚怎么做,小内孔和槽用什么设备和工艺?

楼主(2011-10-15):
想加工这个产品,但是一点门路也没有,请教各位社友。
图纸只是草图,材质为硬质合金。
现在想合金做毛胚,毛胚怎么做?
自己加工小内孔和槽,不知道什么方法和设备合适?

网友:
硬质合金么?我所知道的碳化钨合金的加工方法一个是磨,还有就是拿金刚石车,不过楼主这个产品要加工我还真的不知道。搬个沙发看楼下的回复……

网友:
这个零件是粉末压制烧结成形的,烧结出来就是成品不需要再加工。

网友(点评):
那这个哪里可以做?如果烧结而成尺寸能控制?如果是需要模具,那不是需要很多模具,如果内孔和槽有变化的话?

网友(点评):
你有多少规格?多大的量?一个规格需要一套模具。做粉末成形的都能做。

网友(点评):
就是量不大,其他尺寸不变,就是孔径会变,槽会变,如果那么多规格都一副模具,成本不现实。

网友(点评):
做简易的手工模具很便宜。

网友:
楼主那个0.2的孔确实很难搞定哦。估计粉末冶金也会很麻烦,我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建议。

楼主:
{:soso__18394551706046526384_2:}帖子看的人多,回的人少啊,自己先顶顶,顶顶更健康。
望达人求解。

网友:
帮你顶一下 帮你顶一下 帮你顶一下

网友A:
电火花,激光,水刀,要是孔能再大一点就线割。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火花,激光,水刀,要是孔能再大一点就线割。

确定可以吗?激光和水刀加工不方便,也没有外加工的设备,电火花不知道行不行

楼主:
顶起来,好像能帮忙的不多啊。。

网友:
电火花应该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