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加热孔不是就越小了吗?

楼主(2011-10-15):
今天制图课上,老师说轴与孔的连接,有间隙连接,有过渡连接还有过盈连接,老师说过盈连接的方法是加热孔,使孔变大,然后把轴扎进去,我感觉越加热孔不是就越小了吗?这个问题怎么办?
老师说是在孔内加流体加热,使内孔向外膨胀,不知道老师说的对不对?
我认为加热可以增强钢件的塑性,所以能把轴扎进去,老师说这个变化太小。

网友:
利用热涨冷缩的原理撒!
只有刚刚加热的时候才可以

网友:
我也听说过,加热孔,冷冻轴,这样配合的才好
但加热孔时我也不知道怎么控制的,使孔从内往外膨胀而不往内膨胀
有知道的社友分享下?

网友:
“老师说过盈连接的方法是加热孔,使孔变大,然后把轴扎进去”老师说的没错,这是经过实践检验过的。“我感觉越加热孔不是就越小了吗?”,这个问题你要继续想,孔为什么不往外涨。可能是你有一个直观的想法:中间层既不涨大,也不缩小。但你从圆环上看,都是在涨的啊。除非你有强令性的办法不让他往外涨。

网友:
看谁说的明白。

哈哈这个问题有意思,以前做车工时也有讨论这个问题,在镗孔的时候,在机床是测内孔和拿下来等会测,是什么区别呢,不知所以然。希望讨论,不要觉得问题简单,给大家普及一下知识也不错嘛!看谁说的明白。

网友(点评):
车削发热使内孔增大若干丝,所以冷却到常温就小了。。

楼主:
还是不懂哈,详细点吧哈

网友:
过盈配合可以加热孔  我现在做高速铣就是用的热装夹的刀具   把刀柄加热到三百度   孔变大4到5丝  在插入刀柄    刀柄是整体膨胀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是不懂哈,详细点吧哈

可以想象成很多层很薄的圆环圆环套在一起的,均匀受热时,大家都起向外涨,共同致富吗。

网友:
是一个受力的问题,加热后外壁受拉应力,内壁受压应力,材料受拉应力和受压应力的屈服不同,耐压应力大于拉应力,变形自然向外扩张。

网友:
单独对孔加热孔径变小,整体加热孔径变大。

网友:
加热后是整体放大的!

网友:
我觉得你说的对,塑性变形、、、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朋友的精彩回答,总算是有点明白了,,谢谢

网友:
热胀冷缩的原理 刚加热的时候这样  但是会有一个饱和度的 。

网友:
加热后,孔会膨胀变大。

网友:
火车轮子就是这样做的,它由轴孔(1)、轮心(2)、轮箍(3)、组成。它们的配合都是用热胀冷缩原理装配的。

网友:
这个问题还真没细想过。。反正加热后孔就是变大的   求高手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