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钝角折弯展开方法,请教

楼主(2011-10-15):
那位老师可一般忙解答一下,钣金钝角展开方法,最好是经验公式,一下为参照

钝角折弯

,外尺寸b实际上等于内尺寸a 加上内侧角顶点到外侧顶点的一段平行距离l 。
根据三角函数,l  的计算式为:
l = tg θ/2x t
故外径为:b = a + l
展开系数K的计算式为:
  内径:K =θ/90°x 0.4t            (t<2.5)
    外径:K =δ/90°x 0.4t            (t<2.5)
但当t≥2.5时,应用下列公式:
  内径:K =θ/90°x 0.5t            (t≥2.5)
    外径:K =δ/90°x 0.5t            (t≥2.5)

网友:
我这里有点资料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

网友:
对于折弯内径较小的薄板还行,但是厚板的折弯内径也是一段圆弧,这个就不适用了。
这段时间净搞厚板折弯了,多种角度,还有大圆弧,真是好不太爽

网友(2020-03-01):
楼上的大师,请教,铝合金大角度的折弯,比如150度的展开是按照哪个规律进行的

网友(2020-04-22):
非90度折弯,用折弯扣除计算出K因子,使用K因子画图。看你的图折弯圆弧半径不大,使用折弯系数表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