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怎么在PROE中画出这个剖视图

楼主(2011-10-15):
求教,怎么在PROE中画出这个A-A剖视图,谢谢了

网友A:
你是说的草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说的草绘吗?

不是,是三维做好后,绘制二维的,不知道这剖视图怎么画

网友:
三维做好后,不需要画剖视图,只要画剖视的路径。

网友(点评):
我是菜鸟,能说一下详细步骤吗?谢谢

网友:
插入投影试图后~属性里面新建剖面 选中间的面作为剖切平面就出来了~~~

网友(点评):
O,不对啊,剖面不在一个平面啊

网友:
我好久没玩proe了,也卸载了。搜一搜帖子,应该有相关的了。
新建剖面时,画剖面路径。

网友:
然后再画一条旋转剖面线,搞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