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矩电机驱动的摆头

楼主(2011-10-15):
228215.pdf力矩电机驱动的摆头

ddr

网友A:
是不是双摆头哦,用力矩电机的结构较为简单,不像全机械机构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双摆头哦,用力矩电机的结构较为简单,不像全机械机构的。

个人认为,以后数控机床的设计纯机械部分的设计在减少,而机电一体化或者机电结合的部分会越来越多。如直线电机,力矩电机的运用。这些技术足以去除很多纯机械的设计,而且机床的精度有很好的保证。  纯属个人拙见。请指教

网友(点评):
这是机床的一个发展方向,以前以普通产品为主,机床设计以机械传动来实现,机械结构很复杂;现在以数控产品为主,机械传动相对简单;今后将以电气为主,机械传动更为简单。

网友:
三楼正解!看来大家要好好学学电气知识了,不然以后就会被淘汰哦!

网友:
应该是力矩电机加电主轴吧?  下来看看

网友:
个人认为,机床永远以机械为主。电气的可以简化传动环节,但是目前来看,出于经济考虑,仍将以机械为主。

网友(点评):
对,机械为主,电气为辅。

网友:
DD驱动的永磁同步力矩电机,成本高,制造难度大,伺服调整也比较麻烦,有的还需要平衡配重,维护成本也高,600*600的光一个轴承就要8万多 RMB,抢钱啊。不过正如大家所说,结构简单,加减速快,精度高。

网友(2012-06-05):
最近在做的一个项目,处于结构的考虑,选用了分装式的力矩电机,但是自己之前也没用过,所以对它的支承结构搞不清楚,只有四处找找力矩电机应用的实例来学习~

网友:
对力矩电机比较感兴趣,下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