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修支重轮体,请教

楼主(2011-10-15):
请教:支重轮体内孔镶铜套磨损严重,用哪种方法去除铜套?只有630车床,三爪卡盘,车的话怕找不正,伤到内孔。

网友:
非挂胶钢轮,卡,车内孔套,留偏心量,在薄边用手锯开口,锤击出,压入新套,

网友:
用液氮浇到轮体上,让它收缩,将铜套外径收小,等到常温。铜套很容易取下来了,另外二氧化碳灭火器喷一段时间也可以。
其实完全可以用车床车的,不要怕,等剩最后一点,很容易就取下来了。
喝的有点那个了,见谅。

网友:
先生文理清楚,言简意赅,经验丰富,佩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