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床的几轴怎么看的?

楼主(2011-10-15):
请问机床的几轴几轴怎么看?

网友A:
机床的几个轴的说明见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床的几个轴的说明见附件

谢谢啊,

网友:
还有UVW  abc 呢 二楼也说下吧

网友(点评):
若是中间为工件,两边是加工的机床,那一边是XYZ,另一边是UVW。 ABC是绕XYZ旋转的轴

网友:
先生文理清楚,言简意赅,经验丰富,佩服中。

网友:
简单地说,能引起切削进给方向变化(或切削轨迹变化)的运动轴数量,刀具旋转除外。

网友:
五轴的两种形式:
一种是工作台回转轴
  设置在床身上的工作台可以环绕X轴回转,定义为A轴,A轴一般工作范围+30度至-120度。工作台的中间还设有一个回转台,在图示的位置上环绕Z轴回转,定义为C轴,C轴都是360度回转。这样通过A轴与C轴的组合,固定在工作台上的工件除了底面之外,其余的五个面都可以由立式主轴进行加工。A轴和C轴最小分度值一般为0.001度,这样又可以把工件细分成任意角度,加工出倾斜面、倾斜孔等。A轴和C轴如与XYZ三直线轴实现联动,就可加工出复杂的空间曲面,当然这需要高档的数控系统、伺服系统以及软件的支持。这种设置方式的优点是主轴的结构比较简单,主轴刚性非常好,制造成本比较低。但一般工作台不能设计太大,承重也较小,特别是当A轴回转大于等于90度时,工件切削时会对工作台带来很大的承载力 矩。
另一种是依靠立式主轴头的回转
  主轴前端是一个回转头,能自行环绕Z轴360度,成为C轴,回转头上还有带可环绕X轴旋转的A轴,一般可达±90度以上,实现上述同样的功能。这种设置方式的优点是主轴加工非常灵活,工作台也可以设计的非常大,客机庞大的机身、巨大的发动机壳都可以在这类加工中心上加工。这种设计还有一大优点:我们在使用球面铣刀加工曲面时,当刀具中心线垂直于加工面时,由于球面铣刀的顶点线速度为零,顶点切出的工件表面质量会很差,采用主轴回转的设计,令主轴相对工件转过一个角度,使球面铣刀避开顶点切削,保证有一定的线速度,可提高表面加工质量。这种结构非常受模具高精度曲面加工的欢迎,这是工作台回转式加工中心难以做到的。为了达到回转的高精度,高档的回转轴还配置了圆光栅尺反馈,分度精度都在几秒以内,当然这类主轴的回转结构比较复杂,制造成本也较高。

游客

网友(2012-06-08):
应该是三种吧 头+头;头+台;台+台

楼主(2011-10-20):
谢谢啊,很受用

网友(2012-05-31):
还是不明白啊

网友:
机床运动轴分为两组,其一是带动工件运动的轴,其二是带动刀具运动的轴。各轴命名采用ISO标准的右手坐标系,X,Y,Z.A,B,C,刀具对应Z轴。一般常用加工中心都是三轴的,五轴可以满足空间各位置的加工。不搞机床设计不用知道的太多,若使用机床一般在机床使用说明书或在机床醒目位置有标牌说明机床各轴明的。

网友:
要看具体的机床,每种机床的轴是不一样的.一般的轴是这样定义的,基本的三轴:X,Y,Z,对应的关于基本三轴的旋转轴:A,B,C,对于的三个基本轴的延长轴:U,V,W.这就是常见的九个轴.

网友(2012-11-23):
哪位大侠还有更详细的说明吗?

网友:
谢谢二楼,分享的资料。

网友:
有点晕了...

网友(2014-06-19):
引用 网友A:
机床的几个轴的说明见附件

谢谢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床的几个轴的说明见附件

谢谢!!受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