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壁件加工,如何减小变形和加工中颤动?

楼主(2011-10-15):
壁厚4㎜,1600×180×14,中空减重,筋宽15,怎么安排工艺减小变形和加工中颤动?

大家帮忙看看,谢谢!

补充内容 (2011-10-16 13:09):
毛坯是1800x210x20铝板,去除材料加工

网友:
薄板吗?直接冲压不行吗

楼主:
不行,必须用去除材料的方法加工,毛坏是1800x210x20铝板

网友A:
先把铝进行时效处理,在进行加工,时效处理消除铝的内应力,对于加工变形有很好的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把铝进行时效处理,在进行加工,时效处理消除铝的内应力,对于加工变形有很好的效果。

试了,铣面的时候仍会厚度不匀,厚度差0.5,对4㎜的厚度来说肉眼都能看上去差别很大

网友:
这板子也太大了,太薄了吧。

网友:
在方孔加工前,在方孔中先钻工艺孔,用来压紧。另外多压些压板,先铣的时候留些余量,然后松开,时效一天或者说一段时间,再重新装夹,加工到尺寸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必须用去除材料的方法加工,毛坏是1800x210x20铝板

请问数量多少?量大可以直接拉型材再加工,变形会明显减小。
当然,前提是要有一定数量,因为要开一副挤压的模具,而且数量太少型材厂也未必肯做。
如果还有问题可联系我,QQ:5086002

网友:
每一个面都需要加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