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的精加工方法,请教

楼主(2011-10-15):
尺寸未标注全。
此零件粗糙度要求不高,保证尺寸和形位公差即可。材质304。件3采用成品管。件2为镂空件,采用激光切割加工好再焊接。
我想知道这个零件精加工时的方法,主要是装夹、刀具、防变形措施。
请知道的朋友指点一下。谢谢!!

补充内容 (2011-10-17 14:05):
忘了重要的一点,件4内孔粗糙度为0.8

楼主:
好象是我的显示器像素不够高。

网友A:
精车应该就能满足工艺要求,先车大端,再车小端,

网友:
我也没有想到最好的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车应该就能满足工艺要求,先车大端,再车小端,

我也知道精车能达到要求,可是这个零件是薄壁管啊,我就是不知道防变形措施。

网友:
先做一个轴和右端的孔配套的当然间隙要小!在你把毛胚车好右端的部分!把轴配套进去!再夹右边的做左边的!不知道可不可行!谁叫它精度不高呢!这样变形应该不大吧

网友:
精度的确不高啊,我来看看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2mm的壁厚变形肯定有,试试中间加个和它内径相匹配的轴或者厚壁管,左端想个办法固定在一起(做个半段封闭的厚壁管,然后封闭那端与工件左端,螺纹紧固!),然后右端三爪绷右端内孔车削,问题应该不大!

楼主:
谢谢以上几位。
此零件精度要求是不高,但一定要保证右端内孔轴线与左端面的垂直度。

网友B:
先粗车外圆各台阶位留量,并做出临时基准,夹(抱)外圆,车内孔到位。做梅花芯撑内孔,精车外圆各位、端面到数。垂直度可保证。

网友C:
要求不算太高!
半精加工后焊接(件2先不焊上去),再精车--这时需要做一个夹具套在外圆上加工内孔(我认为内孔会要求高一些),最后焊接件2。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粗车外圆各台阶位留量,并做出临时基准,夹(抱)外圆,车内孔到位。做梅花芯撑内孔,精车外圆各位、端面 ...

件4内孔粗糙度0.8,应该不能撑内孔吧。
我原本想着夹件4扶件3的,但后来说件3是成品管,不圆,不能扶件3。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求不算太高!
半精加工后焊接(件2先不焊上去),再精车--这时需要做一个夹具套在外圆上加工内孔(我认为 ...

焊完件2还加不加工件1?

网友(点评):
不用加工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焊完件2还加不加工件1?

左端有个密封圈位,必须焊后加工

网友D:
我们以前做这样的产品,都是采取管板焊接的方式,加工和焊接效果都要好,件1和件2重新改动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以前做这样的产品,都是采取管板焊接的方式,加工和焊接效果都要好,件1和件2重新改动下吧,

当初考虑到减少加工余量,所以件3采用了成品管。
设计图不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