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仓支撑,请教

楼主(2011-10-16):
我有一个料仓,静荷载8吨,用四条支腿支撑到3.8m,我用外径114X6的钢管支撑每个平面都用50X50的角钢做加强,加可以吗?

请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A:
条件似乎不全。是不是全钢仓?载荷情况如何?有无风载雪载冰载,,,,啥物料,下料有无冲击?有无附加压力,,,,

网友B:
实际用过的,两米高,5t重,采用60*60*4的方管4根,柱子无加强,没倒。具体算的话找资料吧!

网友:
受力均匀应该没什么问题,再加工侧面有拉杆,基本不会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条件似乎不全。是不是全钢仓?载荷情况如何?有无风载雪载冰载,,,,啥物料,下料有无冲击?有无附加压力 ...

是全钢仓,室内使用无风雪冰载,该料仓是试验室使用的料仓,物料比较杂,但装满物料最大不会超过10吨,物料下落在下料口靠物料重力自由下落,无冲击,无附加压力。谢谢,请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际用过的,两米高,5t重,采用60*60*4的方管4根,柱子无加强,没倒。具体算的话找资料吧!

谢谢,您的经验指导,请问有相关资料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