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ND90T系统显示屏显示时有时无!

楼主(2011-10-16):
KND90T系统显示屏显示时有时无!
不知道是+5V电压不正常,还是24V的不正常。
我除了220V电源没拔掉,别的都拔了,还出现以上情况。
请高手指教!

网友:
可能是接触不良,或是焊点开焊了

楼主:
个人怀疑是5.1V的电压低了,我调了一下5V的ADJ试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