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热硅胶的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1-10-16):
百度了好久没找到具体原理。
软软的、松松的,始终感觉它是隔热的东东,哈哈。
导热性能如何?比不锈钢强么?

网友:
有的是在里面加入了银粉,导热效率是比较高的

由于其是半流体状态,可以填充空隙,表面不平整的地方,它都能填充到,接触面积就大大增加了,如果你用金属直接贴在表面,除非你将两个接触面磨得非常光滑,否则是很难有大的接触面积的。

如果接触面积太小,里面填充的是空气,它近似于一种绝缘体,导热效果差,就没法将热量快速传递走。

效果更好的是水银,不过由于其有毒,并且导电,所以应用受到了很多阻碍

网友:
含有银粉?????????????????

网友:
或许是铝粉吧????????也或许是铜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