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度中的问题:使用任何机械都不能省功!使用滑轮组会不会费功???

楼主(2011-10-16):
理论上:使用任何机械、任何装置都只能更费功。
但实际中则不然,举个简单例子吧:比如用手提升某个物体、中间采用动滑轮提升某个物体两种方案作比较。
1 用手提物体时,理论上是效率最高的,但实际上人体本身能量转换、动作都要耗费一定能量,并且这种损耗不是恒定的,更不是线性的,与非常多的因素有关,比如速度、力的大小、甚至心情都有关系,暂且叫它“人体损失”。
2 用动滑轮,机械传动本身肯定也是损耗能量的,它主要与材料、结构、速度、负荷有很大关系,对一个特定装置,它与速度关系非常大,我们叫它“机械损失”。
3 当机械损失小于人体损失时,这个系统相对于原来的系统就不是“费功”了,而是“增功”。
比如拉绳子,飞快的拉或很费劲的拉,这时“人体损失”是很大的,还不如采用适当装置,让人在一个适当速度、力量工作时更节省能量。

当然把人换成其它动力系统,结论一样成立 。

网友(2011-12-20):
人的做功特殊   不像电机等 只是一个旋转输出

人的话 弯腰与不弯腰就不一样 弯腰重心移动大    或许 把人看做是一个由一台电机带动很多输出的机器人更好理解

网友:
每一个关节都是一个输出

网友:
可能功和力的关系没搞清楚吧?你说的滑轮只是省了力,并没有省功,加了中间环节肯定费功

网友(2012-03-07):
让人在一个适当速度、力量工作时更节省能量

这是功率与功的区别

网友:
看了好几遍才大体明白楼主的问题。
我想问下楼主的原动力到底是什么?

网友:
如果你说的原动力是手输出的功,那就不应该去考虑吃没吃饭,心情好不好的问题。如果你的原动力是你吃的饭产生的能量,那怎么算都是损失的啊。我觉得楼主第3点问题完全针对的不是一个对象。
如果这个世上真的有不消耗功甚至增功的现象存在的话,那永动机早就该被发明出来了。

网友(2012-04-14):
用滑轮做功,是功率变小了,需要做的功增加了

网友:
要明白功和功率的区别,用滑轮是提高了功率增加了功耗,但是有时候功率达不到就做不了功也就是做的功是0,但是用了滑轮就能做功,在你看来用滑轮到底是省功了还是费功了呢??

网友:
不会省功 只是力变小 距离变大而已啊 高中基本的东西可不能忘啊 不过能把阻尼做的很小 速度不是问题

网友:
问题有点跑偏。使用滑轮的关键不在于省不省功,而在于需要。往高处拉东西,在高处做个支架,安个定滑轮,是为了好做事为了安全。拉一个很重的东西,弄一个动滑轮,是为了能拉动这个东西,你不用,就拉不动,再省功又怎么样呢?这是我理解的角度。

网友:
像你说的人体内耗是非线性的,那就就不能用正常的思维去理解,所以内耗多少你也没法理解

网友(2012-06-04):
这个问题,原动力不统一,这个观点比较赞同7#的,还有功的概念和能量也是不一样的,如果说一个提升需要的力大到人无法承受,你无论在上面花费多长时间都对他不做功,但是你又是一直在消耗能量的.这个能量是不能算到做功上面的吧

网友(2012-07-11):
做功是力在力的方向上产生了位移,对于物体能量表现为就是具有了动能或者势能
楼主所说的省功与费工是在比较对物体做相同功,原动力费了多少能量,其实是个效率问题了,
比如楼主说的人拎东西,一个重10N,提升100m,一个重1000N,提升1m,如果只考虑势能(不考虑动能),小的很轻松,大的很难,但是都用了相同时间,前者你很容易,额头只出了点汗,后者你头上大汗淋漓,手心滚烫,还大叫很多声,很明显,后者人消耗了大量的能量,转化为自身与周围大自然的内能(温度升高,血液加速,全是能量的表现),加上物体具有势能总能量肯定多于前者,效率低于前者,因为人机体单位产生能量是一定的,即功率是一定的,拎轻的物体是在额定功率下工作的,如果学第二种情况,那么前者物体具有很大动能,时间也会很短
机械也是一样的,如果是电动机,超其功率,就跑不动了,线圈发热,产生内能,烧坏,内燃机如果超其功率,燃烧不充分,冒出黑烟,甚至熄火
总之是效率问题了,用机械都是费工的,因为多了摩擦就多了内能,机械运动起来就多了动能,势能,这些都是要源动力提供能量的,我们需要机械只是省力或者别的方便原因

网友:
楼主理论知识不给力啊

网友:
小问题大学问,小社区大世界,机械也是有哲理的

网友(2012-09-21):
有道理,虽然大家都反对了,可能我和楼主一样的2

网友(2015-06-23):
拿机械和人体做比较,得出机械可以省功。问题是,要比,也是用机械以后和不用机械前相比。而不是拿人和机械去比......

人利用机械,也只能节约时间(距离)或者省力。不可能两者都省,也就是说还是不能省功.....

人做事舒服一点,不代表就省功了

网友:
好比人走10公里路,或者开车走10公里。开车人是省了不少力气,但是加上汽车消耗的功,这10公里,绝对比人消耗的更多....